EVC应用程序在DEBUG下运行提示assertion failed "wincore.cpp line 1051"

楼主:
EVC应用程序在DEBUG下运行提示assertion failed "wincore.cpp line 1051" 这个怎么解决呢?按放弃退出程序,忽略&重试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程序大概的思路是建立一个线程不断采集串口数据。当判断数据不满足要求时,在线程中弹出对话框修改参数,用了代码是
CElectriWeight DlgWork;
DlgWork.DoModal();
单步跟踪了下,DlgWork窗体的OnInitDialog()都可以运行结束,回调完成后,出现上述提示。
怀疑DlgWork窗体有指针操作失误,自己又做了简单的窗体,还是提示。

是不是线程中弹出对话框是不安全的?希望达人赐教!给点提示!

网友:
具体原因很难说!
单步跟踪进去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追到:wincore.cpp line 1051 这里看
或者打开这个文件的1051行,看看这个位置的断言

网友:
谢谢指点
我看了下wincore.cpp文件1051行
void CWnd::AssertValid() const
{
        if (m_hWnd == NULL)
                return;     // null (unattached) windows are valid

        // check for special wnd??? values
        ASSERT(HWND_TOP == NULL);       // same as desktop
        if (m_hWnd == HWND_BOTTOM)
                ASSERT(this == &CWnd::wndBottom);
        else if (m_hWnd == HWND_TOPMOST)
                ASSERT(this == &CWnd::wndTopMost);
        else if (m_hWnd == HWND_NOTOPMOST)
                ASSERT(this == &CWnd::wndNoTopMost);
        else
        {
                // should be a normal window
                ASSERT(::IsWindow(m_hWnd));

                // should also be in the permanent or temporary handle map
                CHandleMap* pMap = afxMapHWND();
                ASSERT(pMap != NULL);

                CObject* p;
                ASSERT((p = pMap->LookupPermanent(m_hWnd)) != NULL ||
                        (p = pMap->LookupTemporary(m_hWnd)) != NULL);/////LINE1051
                ASSERT((CWnd*)p == this);   // must be us

                // Note: if either of the above asserts fire and you are
                // writing a multithreaded application, it is likely that
                // you have passed a C++ object from one thread to another
                // and have used that object in a way that was not intended.
                // (only simple inline wrapper functions should be used)
                //
                // In general, CWnd objects should be passed by HWND from
                // one thread to another.  The receiving thread can wrap
                // the HWND with a CWnd object by using CWnd::FromHandle.
                //
                // It is dangerous to pass C++ objects from one thread to
                // another, unless the objects are designed to be used in
                // such a manner.
        }
}
看到了NOTE,我的程序是多线程同步,简单描述下:
DWORD WINAPI CCHQThreadDlg::ReadThread1(LPVOID lpvoid)//建立了线程1
CWork DlgWork;DlgWork.DoModal();//在线程1中弹出对话框  报错
大虾能简单解释下上面的NOTE吗?是不是我的对话框被多个线程占用?但是在程序里没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