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一点

楼主(2007-10-23):
补充一点
关键是ARN9,S3C2410的功耗问题,在有一定的外围电路时,静态功耗和工作功耗?
电路

网友A:
一般是待机?睡眠?工作?
这三种分吧?

网友B:
对,可以分睡眠\工作两种方式,特别是睡眠的电流.请教针对于它的待机和睡眠的区别?万分感谢!!!

网友C:
芯片的功耗查手册吧,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