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调用DLL的问题

楼主:
用EVC开发,WINCE4.2
为何我调用动态链接库总是说"找不到testdlg(或他的某一个组件)"
其中testdlg调用testdll,在VC下试通过了啊
请各位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WINCE下调用动态链接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么?

网友:
dll也必须是通过EVC编译的!因为要在CE的系统里跑,本身也必须是CE的,估计你是把dll(VC6编译的),直接拷进去用,那样是不行的.

网友:
Wince 的 CPU 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是的,我是用EVC编译的,所编译运行的平台也都是WINCE

网友:
sdk不配吧

网友:
SDK也是WINCE平台导出来的那个,EVC开发环境一直没有变化

网友:
testdll文件你有没有放到你的设备或者仿真器上去?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是这样了。

网友:
全都放到设备上了,对了,我的应用程序跟DLL都在设备的SD卡中

网友:
还有,我采用的是隐式链接

网友:
各位大侠,救命啊

网友:
你把dll文件拷贝到windows目录试一下。

网友:
如果CPU类型对的话..那一切简单...将DLL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就行了...程序路径任意..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我将dll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了,但还没成功

网友:
给出调用的源代码来看看吧

网友:
好!
这是扩展MFC的动态库(平台已经支持MFC)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static AFX_EXTENSION_MODULE EvcdllDLL = { NULL, NULL };

extern "C" int APIENTRY
DllMain(HANDLE hInstance,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Reserved)
{
        if (dwReason == DLL_PROCESS_ATTACH)
        {
                TRACE0("EVCDLL.DLL Initializing!\n");

                if (!AfxInitExtensionModule(EvcdllDLL, (HINSTANCE)hInstance))
                        return 0;

                new CDynLinkLibrary(EvcdllDLL);
        }
        else if (dwReason == DLL_PROCESS_DETACH)
        {
                TRACE0("EVCDLL.DLL Terminating!\n");

                AfxTermExtensionModule(EvcdllDLL);
        }
        return 1;   // ok
}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sum(int a,int b)
{
        return a+b;
}

这是调用代码(在工程project-setting-link中已经设置链接动态库的LIB)
__declspec(dllimport) int sum(int a,int b);
void CEvcdlgDlg::OnButton1()
{
        m_iSum=sum(3,4);
}
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运行!!
我尝试改成VC下,是可以的,为何在WINCE下不行呢?

网友:
诸位,帮忙看看啊!

网友:
增添一个.def文件,在文件中写入导出函数吧.

网友:
改成动态的好了,loadlibray,getprocaddress
我估计是路径的问题,wince使用绝对路径,不要静态连接

网友:
恩,回头调试下,现出差在外,没法修改,现揭帖了吧,分不多,多谢各位

网友:
这位大哥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