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kefile文件规则

楼主:
最近看书看到几段makefile文件的片段,但是看不懂,哪位好心人帮忙看看啊!!

%.d:%.c
    set -e;$(CC) -M $(CPPFLAGS) $<\
    |sed `s/\($ *\)\.o[ :]*/\l.o $@:/g`>$@;\
    [-s $@]||rm -f $@

还有一个,这个是使用LPC2200开发板时,配置内核,执行命令make lpc2200_config时用到的makefile文件

#Configuration targets.Use these to select a configuration for your #architecture

%_config:
    @(\
    CFG=$(@:config=);\
    if[-f arch/armnommu/def-configs/$ $CFG];then\
    ...

    fi;\
    )

网友:
%.d:%.c
    set -e;$(CC) -M $(CPPFLAGS) $<\
    |sed `s/\($ *\)\.o[ :]*/\l.o $@:/g`>$@;\
    [-s $@]||rm -f $@
最近也在研究Makefile这句是指 自动导出*.c中的文件依赖关系,即*.c有那些.h文件依赖
然后写到.d文件中。
相当于 cc -M %.c  > %.d 具体sed命令也不熟 就是文件名的格式设置。

网友:
在网上应该有一本叫<跟我一起写MAKEFILE>的电子书,很棒...

网友:
我也要学这个呢,不过还没开始,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