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1 我用evc编写了两个.ocx控件加到程序中,但是每次运行程序的时候,都要先运行控件注册一次,程序才能正常调用这些控件,在vc下没有这个问题呀?是因为模拟器的原因吗?
2 我编写了一段程序:
  try
   {.....}
  catch(...)
   {.....}
运行程序报错: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_CxxFrameHandler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evc3.0不支持try catch,请问更高版本的evc支持吗?我现在用的就是evc3.0。有什么其他语句可以实现try catch的功能?

谢谢!

网友:
1. 是因为模拟器的问题。你退出模拟器时,选择保存当前设置。
2. 在WinCE平台上的.net compact framework 可以使用  try catch 去捕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