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做过270的camera驱动的大侠
yf19860114
yf19860114

网友A(2007-05-17):
请教做过270的camera驱动的大侠
最近一直在搞pxa270的camera的驱动,用的是ov2640,ov9653,现在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YUV预览的时候,我设置dma直接从quick capture的3个数据寄存器到LCD的frame buffer。如果不去读pxa 270 quick capture那边的那3个数据寄存器的话,LCD上只有蓝色,什么图像也没有。而去读那3个数据寄存器的话,图像是有了,但是由于读取数据的延时,图像不同步了。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哪边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数据
camera
frame
寄存器

网友B:
这些驱动都是现成的- -!

网友C:
大侠可不可以给一些代码参考参考?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