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CEC文件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编写CEC文件时出现的问题
在编写流接口驱动程序时,入口函数,驱动程序代码,注册表编写完后,要编写CEC文件,在此过程中,如何加入一个包含“Bild Method”和“BIB File”两个动作的“Feature”?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了,亟待解决阿,谢谢!
注册表
程序
接口
如何

网友A:
参考其它的驱动的CEC文件呀,就是照猫画虎,没什么难的,再说了,自己写驱动也没必要写CEC文件呀,你应该明白CEC文件的目的就是设置一个系统变量,没有其它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