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89S51的输入电流有范围要求吗?

楼主(2007-06-11):
请问89S51的输入电流有范围要求吗?
我用LM2576做了个5V的直流电源,它的输出电流是3A,我不知道输入到单片机中是不是电流太大了,有没有方法将电流降下来呢?
直流电源
我不知道

网友A:
用LM2576做了个5V的直流电源,它的输出电流是3A,
LZ,你对这个的理解错了...
呵呵,它是说这个器件能最多输出3A的电流.如果大于3A器件可能会烧掉
并不是说恒定的输出3A呵呵.
有关的概念你可以去看一下电源设计的原理...
具体芯片的IO能输出多少毫安的电流和内吸多少的电流,你得好好看一下数据手册
我也背不下来,都是到具体的芯片,具体看,嘿嘿

网友B:
谢谢哈,我还以为它恒定输出3A的呢

网友C:
哥们。真有你的!你的单片机功耗是一定的。只要电压不提高就可以了。 I=U/R啊!怎么学的。

网友D:
就像公司的食堂可以提供1000人的伙食,并不等于你必须吃这么多东西 :o

网友E:
兄弟,你的解答太酷了!!!

网友F(2007-07-19):
Great_Bug!解答得非常cool!

网友G:
最好让单片机采集电压信号,不然很不稳定。单片机i/o内阻很小。可以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