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wince高手帮忙编译一小段程序做成可执行文件

楼主:
我的目的是获取cf卡的id,下面是一段我在eeworld上找到的程序,应该没有error,但是我没有ce的开发环境,所以在这里请高手帮忙,如果生成后请发到我的邮箱okimrong@hotmail.com  ,  这个邮箱也是我的msn!   代码如下:

#include

typedef struct _STORAGE_IDENTIFICATION {
        DWORD dwSize;
        DWORD dwFlags;
        DWORD dwManufactureIDOffset;
        DWORD dwSerialNumOffset;
} 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TCHAR tzCFCardID[22];
TCHAR tzError[50];
HANDLE hCard = CreateFile(TEXT("DSK3:"),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NULL);

if(hCard)
{
        int i = 0;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eInfo;
        pStoreInfo=(STORAGE_IDENTIFICATION *)LocalAlloc(LMEM_ZEROINIT,3000);

        DWORD dwGetBytes;

        if (DeviceIoControl(hCard,CTL_CODE(0x0007, 0x0709,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NULL,0,(LPVOID)pStoreInfo,3000,&dwGetBytes,NULL)!=FALSE)
        {
                if(dwGetBytes > 0)
                {
                        i = 0;
                        int j = 0;

                        if(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 dwGetBytes)
                        {
                                BYTE* SerialNo=(((BYTE *)pStoreInfo)+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while (SerialNo!=0 && i<(int)(dwGetBytes-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 i<22)
                                {

                                        if(SerialNo < '0' || SerialNo > 'z')
                                        {
                                                j++;
                                        }
                                        else
                                        {
                                                tzCFCardID[i - j]=(TCHAR)SerialNo;
                                        }

                                        i++;
                                }
                        }

                        tzCFCardID[i - j]=0;
                }
        }
        else
        {
                wsprintf(tzError, TEXT("Fail to read Card ID, error number is:%lu!"), GetLastError());
                AfxMessageBox(tzError);
                LocalFree(pStoreInfo);
                CloseHandle(hCard);
                return ;
        }

        LocalFree(pStoreInfo);
        CloseHandle(hCard);
        AfxMessageBox(tzCFCardID);
}

网友:
HANDLE hCard = CreateFile(TEXT("DSK3:")——这个语句里面的dsk3我挺迷惑的,怎么设定我才能找到cf卡的真正路径呢?

高手如果看到,指点一下,顺便我说明一下,我的设备是wince4.2版本

网友:
哦,我知道了,请把DSK3改成DSK1再编译成EXE

网友:
没有开发环境,自己搭建一个呗

网友:
编译是没有问题
已发送,你查收一下CFCardID.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