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手,求教大虾们,给点建议

楼主(2007-07-24):
我是一个新手,求教大虾们,给点建议
我是一个刚刚到公司实习的新手,由于之前没有学过wince有关的开发,所以想请大虾们帮忙,我有几个问题:
1.开发wince项目需要什么开发工具,什么开发工具是通用的
2.教我如何编写第一个wince程序
3.我需要重点学习wince的哪个部分
重重有赏啊各位大虾
通用
wince
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哥哥姐姐们
帮忙小弟阿

网友B:
类似这样的问题太多了,你搜一下以前的老贴子都能找到答案。
WinCE的开发分了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部分,你首先要确定自己是做哪部分的开发。
如果是应用开发,可以使用evc和vs2005, 至于开发语言,evc只能是c/c++, vs2005可以选择c/c++或者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