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c编程 已知2个字符、字符串发送函数。

楼主: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 == 0);
TI=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不限。
//应用:send_string_com("d9887321$");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send_char_com(*str);
*str=*str++;
}
*str=0;
}
------------------------------
这个是通过串口 发送到超级终端上显示出来。我现在想往上面发送数组怎么写。

网友: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send_char_com(*str++);
   }
}

网友:
send_char_com(*str++);
和没改前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封装漂亮些:

unsigned char SendBuf(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ght)
{
    unsigned int i = 0;

    if (NULL == Buf)
        return 0;

    for (i = 0; i < Lenght; i++)
    {
        Send(*Buf++);
    }

    return i;
}

网友:
*str=*str++;

LZ可以去看看自增自减运算符的说明,还有前缀,后缀的区别...

呵呵

网友:
unsigned char SendBuf(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ght)这个函数返回 i?
怎么用啊?

网友:
Lenght 这个应该是数组的长度吧

网友:
/*
unsigned char SendBuf(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ght);
参数:Buf ,缓冲区首地址;Lenght,发送的字节个数
返回值:返回已发送的字节个数,返回0表示异常,便于调用时的处理.做到运行调节器用点可知.
*/
unsigned char SendBuf(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ght);

没加全注释.

网友:
^_^ lbing7 写的太好了。

网友:
Great_Bug() 非常感谢,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能发数组,但是调试通过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对啊,就是只要加一个长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