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安装盘需要哪些组件啊? 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

楼主(2007-08-31):
windows ce 安装盘需要哪些组件啊? 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windows ce 安装盘需要哪些组件啊
我想要购买一款windows ce 的安装盘,但是我是新手,不知道应该在这个安装盘中需要哪些组件。
比如需要BSP么 还有Platform Builder 这个是盘里面自带的么
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安装

网友A:
大家帮帮忙萨 请求各位拉

网友B:
你买来有什么就包括哪些组件了,难道还能自选吗?
具体有些什么东西,和你的版本有关系。PB当然是要有了。BSP也会包含一些。但是这些都是放到一起的,只需要运行一个安装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恩 我也是第一次做win ce 不太懂
最终想实现的是在目标机上能够跑起来 各种驱动程序能够使用
比如usb等等
所以想买的操作系统希望全一些 不要动不动就得再去下载或者买其他的组件
具体的还需要些什么啊 快帮我指导一下吧 谢谢大侠了

网友D:
一般说来,你机器上必须有:
1.Microsoft .NET Framework1.0或1.1,或者2.0 具体看安装提示.
2.MSI3.1安装程序的那个更新版本
3.MSXML
4.Microsoft .NET Compact Framework
5.mdac28 数据库相关的,一般机器上已经有了.
其他的没什么了.

网友E:
我已经说过了,wince 的安装盘只有一种,你没有选择。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它买回来,然后研究,你现在有点杞人忧天。

网友F:
老斩说的在理,跟买PC操作系统一样,你有得几种选择呢?
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没有Visual Studio是装不了了,网上有教程自己找找,还得装补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