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发帖:关于用PPP封装传PING包的问题

楼主:
   我用嵌入式的设备自己封装PING包发给路由器。路由器已配置成PPP模式(用两台路由器背靠背检验过),而在设备发送PING包前,已通过了LCP,NCP阶段(路由器显示LCP OPEN,IPCP OPEN,到XXXX的路由建立),也收到了路由器发来的ECHO-REQUEST,并回发了ECHO-REP。
   现在的问题是我发PING包给路由器,无法接到路由器的响应;路由器PING我,我也收不到想要的ICMP包。我发的PING包是封装在PPP包里——就是协议域改为0X0021,然后将IP包放入信息域。而路由器收到PING包后,显示收到了一个包,(字节数正确)也没有报错,所以也不是CRC或别的错误让路由器把它丢掉了。
   对了,路由器是思科的2511。
  谢谢大家了啊。我都要被折磨疯了。

网友:
陆游应该是带硬件CRC 的吧

地址,端口是否对了?

收不到ICMP ? 可能是你地址,端口,配置不对,要么?(我做UDP 时是要的,)

不知道PPP 是怎么回事

断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