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广播数据包

楼主:
 控创的单扳机,扩展为双网卡(fei0,eeE0)

eeE0:192.168.1.100:0xffffff00  udp协议组网

网上其他设备向某一端口 广播数据 广播地址:192.168.1.255

正确创建socket 后,接收不到广播数据包.

如果同一端口不广播,而是点对点则能正确收到数据

奇怪.....

等待高人赐教....

网友:
广播要先设置socket的属性的,然后目的地址设置为广播地址就可以了,广播地址是指网络地址部分不变,主机地址部分为255。如果本地有多个网络接口,一般来说最好在发送之前先绑定一个网络接口。

网友:
谢谢回复

这里我遇到的问题是接收 不是发送 我广播发送也没有问题

问题描述:

硬件环境; 一个单板机(就是PC),s双网卡(fei0,eeE0)
软件环境: VXWORKS
功能:网络数据收发
问题:
    正确创建socket(udp)后,绑定到eeE0网卡,eeE0网络地址(192.168.1.100:0xffffff00),开始接受数据 ,问题出现了,能够接收点对点的数据,接收不到网络上以“192.168.1.255”为广播地址的广播数据,问题出现在哪?

问题探讨:我尝试过 使用 ifFlagset改变网卡的某些属性 也不成功

等待您的出手

网友:
今天我测试了一哈,

创建socket不绑定网卡, 采用INADDR_ANY ,就可以接收广播数据了,可是问题又出来了,

      机器双网卡,此socket监听端口并非指定网卡,那就造成另外网卡的该端口数据也被帧收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绑定网卡和端口接收到 udp广播包??

网友:
建议用组播代替广播

网友:
驱动收到了ffff.ffff.ffff的广播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