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R0~R7寄存器在使用上是否区别?

楼主:
我在一程序中遇到这种情况:
MOV R0,#30H
MOV A,@R0
程序运行正常,如果把R0换成R1,也是正常
但如果将R0换成R2~R7中任一个,编译都通不过,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寄存器间接寻址只能用R0,R1

网友:

不同的单片机对这几个寄存器的使用会有一些差别

网友:
是同一种单片机的R0~R7寄存器在使用上是否有区别

网友:
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
每一种单片机都不一样!有的单片机有R0-R15 有的还Bp和R5公用。
相关的用法得看其说明!

网友:
是同一种单片机的R0~R7寄存器在使用上是否有区别

51系列的有区别,
重要特性:"寄存器间接寻址只能用R0,R1"
ro和r1的功能比较多,r2--r7的功能是前者的子集

网友:
精通施奈德PLC,要有实际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待遇面谈。联系方式:027-87792427;E@mail:bb0912@163.com

网友:
看芯片资料

网友:
R0~R7均可直接寻址
而间接寻址只有R0,R1
且之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