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谁用过uln2003?
fld5566
fld5566

网友A(2007-07-23):
谁用过uln2003?
我想做一个频闪灯控制器 用at89s52单片机 内置闪烁方式 用4个输出端控制4个led灯板闪烁 实现1拖4的功能 但是一个led灯板需要350ma的电流 所以需要用三极管先放大输出端的电流 有人告诉我用uln2003 这个东西能够将单片机输出口的电流放大到350ma吗?单片机一个输出口接一个uln2003?是这样的吗?谢谢
LED灯

网友B:
记忆里它是一个达林顿管阵列,它不不是用来放大电流,但是它能够承受这个电流值。达管阵列有承受更大电流的型号,在你的应用中不成问题。

网友C:
该是能足你的要求 - 你总该先看下它DATASHEET吧

网友D:
LZ其实单片机做的永远都是控制.最好别再掺入别的用途...
对LED的驱动电路你最好独立出来,然后留一个控制驱动信号接口...
这个接口与单片机的IO兼容,然后通过IO去控制LED就好了...
这样可以让你少踩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