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楼主(2007-07-31):
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不知道VxWorks下有没有类似于Windows下DLL一类的技术呢?
我一直以来都是将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打包在一起进行编译,大多数人也好像是如此吧。但是前段时间我听说有人直接在目标机上替换.a就可以完成在Windows下DLL替换一样的效果!!!
不知道哪位达人是否作过类似的工作或经验?小弟在此顿首拜谢!
操作系统
打包
windows
应用程序

网友A: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东西,帮LZ顶一下,希望有高手给出详细解释.

网友C:
多个.a和vxWorks一起链接成bin文件,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需要哪个模块啊。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兄弟,但是如果我动态下载一个.a的话,还是需要重新编译vxworks.bin吧?

网友:
我想要得是直接就可以下载一个.a、.o或其他什么文件不用编译直接就可以运行,类似于windows下的DLL原理

网友E:
你可以将Vxworks分成两部分,1,基本功能部分,保证把Vxworks启动起来,提供网络通信,TFTP下载等功能;2,你的应用程序,就是编译成功后的.o或.a文件,download到前台单板上,启动任务(你.o或.a中要完成这部分工作,创建应用程序任务。。)即可。
你要做的实时替换是很难的,你的应用下载到前台后,肯定会使用到相关资源。。。。资源不释放,一般不能复用。

网友F:
楼上的兄弟,首先谢谢你提供的建议!
都怪我说得不清楚,我想问一下按照你的这种方法应该是在连接网线或串口线的调试模式下的吗?
我其实真正想要的是将VxWorks放置到目标机的flash上后(VxWorks可以正常运行),再在其他操作系统下(DOS)对相应的模块(.a或.o)通过USB或串口线进行更换,然后再把机器切换到VxWorks系统,使其具备新的功能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的方法。
当然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这样的问题:ursAppInit里面应该是有应用程序启动函数放置的地方的吧?那么这个启动函数及其内部调用的别的函数如果不在外部模块中加以包含的话怎么进行处理才能够启动应用程序呢?

网友G:
有一种方法可用:用loadModule()来加载模块,然后用moduleFindByName()来找到符号表中固定入口函数地址,并启动。
呵呵!如果LZ能在“再在其他操作系统下(DOS)对相应的模块(.a或.o)通过USB或串口线进行更换”,何不直接更新包含你应用工程的VxWorks imag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