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设置一个时间如果读取不成功就跳出ReadFile死循环?

楼主:
在USB程序中. 我已经打开和读写一个HID设备的数据. 但是
        if(ReadFile(
                        deviceHandle[IndexInFieldList],                // handle of file to read
                        buffer,                                                 // pointer to buffer that receives data
                        49,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lpNumberOfBytesRead,                // pointer to number of bytes read //从第一个字节开始读接收到的数据.
                        NULL                                                // pointer to structure for data
                        ))
如果HID设备不回复数据时候. 程序就死在这里. 应该是死在ReadFile的子程序里面. 有什么办法设置一个时间如果读取不成功就跳出ReadFile死循环?

网友:
ReadFile 这个接口中因该不会因为读不出数据而死掉。读不到数据会发生休眠一断时间。
如果设置了同步读的话,则一定要等到读满了指定大小的数据才返回。如果你是交互式比较
频繁的话,则设置为异步读吧。

网友:
这个函数返回值如果小于0的话就表示不成功。。。判断一下做个处理就OK了吧?

网友:
TO  :
楼上。
好象 你理解错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
如何设置为异步读? 不是很明白啊. 请教讲详细点.

网友:
   phDeviceHandle = CreateFile(completeDeviceName,GENERIC_READ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NULL,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这是打开文件的方式:
OVERLAPPED主要这个结构。
在读写时,最后一个参数就是异步标志。仔细去看一下MSDN吧,很容易的。

网友:
谢谢各位. 用了楼上大方法.
//Open file on the device
deviceHandle = CreateFile (deviceDetail->DevicePath,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 no SECURITY_ATTRIBUTES structure
                           OPEN_EXISTING, // No special create flags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 No template file
现在读写不会死机. 但
if(ReadFile(
        deviceHandle[IndexInFieldList],                // handle of file to read
        buffer,                                                 // pointer to buffer that receives data
        49,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lpNumberOfBytesRead,                // pointer to number of bytes read //从第一个字节开始读接收到的数据.
        &m_OverlappedInputReport       // pointer to structure for data
        ))
读写失败. 读不出数据来.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