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控制

楼主(2007-12-13):
USB设备控制
USB 设备+ PC 上可执行文件
如可程序被执行 ,USB设备正常使用
如程序被关闭,USB设备不正常使用
请教各位高人如何解决,酬
设备
执行文件
程序
如何

网友A:
先看看usb协议吧,usb是热插拔的,不知搂主想怎么解决,,,,

网友B:
如果USB设备没有(不需要)定制驱动程序,可以这样:
应用程序间断向USB设备发送信号,USB设备(固件)据此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
如果USB设备需要定制驱动程序,除可以采用上述那样的方式外,还可以:
应用程序向驱动程序发送信号,驱动程序据此设置虚拟设备的工作状态,也可以达到控制USB设备能否正常工作的目的。

网友C:
firmware, driver, application都是你写的吗?

网友D(2008-01-16):
肯定是防拷贝呗。用app对driver设置或不定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