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wince下电话簿的TZ么?

楼主:
刚刚学wince
现在在做电话簿
有做过这方面工作的tz么?

网友:
wince?
你的sdk带电话功能吗?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WM版本吧....

网友:
wince下有一个PIM的接口,研究一下。

网友:
在mobile下是有个pim的接口。

要是ce下,自己写的通话功能,电话薄只能自己用文件或数据库来处理了。

网友:
哈哈~,在CE下偶是用文件做的

网友:
呵呵,我是用xml做的

网友:
在CE下作需要自己写,工作量多一些,不过也不难.

网友:
在ce5.0或之前我是用CEDB这个数据库做的,
ce6.0已经把电话薄功能集成起来,
以后就不用自己做了。

网友:
ls的兄弟,ce6.0集成了电话簿的功能了么?我怎么在msdn里没找到?能指点一二么?谢谢了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
记错了,
这个功能还是要自己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