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求助】Vxworks实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

楼主(2007-09-05):
【求助】Vxworks实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
我用windML在vxworks中开发图形界面,现在需要在界面中实时显示由网络数据过来的数据,看到资料上说用双缓冲什么的,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希望做过类似工作的能给点建议和指导!谢谢
数据
工作
开发
资料

网友A:
双缓冲,就是用两块内存区域,一块做frame buffer(WindML显示),一块接收数据。
在处理网络数据的进程中,将网络传过来的数据,先按照framebuffer显示的要求,存在其中一块内存区域里面;此时,WindML正把另外一块内存区作为Framebuffer,从中读取数据,并完成显示;
当网络相关处理任务存满1屏显示数据的时候,应该把当前的Framebuffer指针换成数据区域的起始地址,同时把原来的Framebuffer区域指针,交给网络处理任务,用该区域来接收数据。
这样做的好处,是速度快。当然,如果数据传输量不大或者处理能力够强,没有必要用双buffer。

网友B:
WindML中有一个双缓冲的例子,不过这个例子讲的是用显存来做双缓冲,这要看你的显卡支不支持双缓冲了。当然,正如楼上所说,如果你的显卡不支持双缓冲的话,另辟一块内存来用吧。

网友C(2008-04-30):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