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禁止/开启Edit自动换行功能

楼主:
如题,我想实现PC上记事本的自动换行功能。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以设置你的Edit为多行和单行显示,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换行和非自动换行.(想法而已,没做过,应该可以)

网友:
Edit控件里有单行显示还是多行显示这么一个下拉列表的选项。右击Edit控件——属性,好像就在左边。

网友:
我的意思是运行时切换。。

网友:
那你在运行时改一下属性就行了,先
GetWindowLong, 改好后SetWindowLong

网友:
我的代码也是这样写的,可是不起作用;
hMenu = CommandBar_GetMenu(GetDlgItem(hwnd, 0), 0);
                HWND heidt;
                long style;

                heidt = GetDlgItem(hwnd, EBOOK_EDITID);
                style = GetWindowLong(heidt, GWL_STYLE);

                if(pData->bWrap)
                {
                        pData->bWrap = FALSE;
                        CheckMenuItem(hMenu, ID_MENUWRAP, MF_UNCHECKED);
                        style |= WS_HSCROLL;
                }
                else
                {
                        pData->bWrap = TRUE;
                        CheckMenuItem(hMenu, ID_MENUWRAP, MF_CHECKED);
                        style &= ~WS_HSCROLL;
                }
                SetWindowLong(heidt, GWL_STYLE, style);
                SetWindowPos(heidt, 0, 0, 0, 0, 0, SWP_NOMOVE|SWP_NOSIZE|SWP_FRAMECHANGED);

网友:
不是这个WS_HSCROLL啊,这个是控制滚动条的。我记得是ES_*的

网友:
ES_AUTOHSCROLL吗?不行啊。
是不是要把内容保存起来,重新创建一个Edit再加入内容啊?不会这么惨吧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MSDN,怎么感觉老盯着滚动条,哈哈,多行和滚动条有什么关系。你去看下MSDN吧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672063.aspx

网友:
多行与滚动条就是有关系。楼上的有MSDN,找得到的话,不吝赐教!

网友:
答案都给你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to nbcool(载舟之水)
看到的话去这个贴子回一下,我结分给你.
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5287/5287053.xml?temp=.1913874

网友:
。。。好多“高手”都是信口开河!不过看在你讲了这么多,还是给你一点分

网友:
是你自己无知罢了,MSDN上写得很清楚,链接都给你了。

网友:
我承认无知,但如果愿意给予帮助,就应该有点责任心吧。
MSDN我也看过很多遍,解决不了。后来我用单文档就实现了,Edit重绘时没有调整输出。

网友:
你看清楚你的问题,是换行问题,没有问过重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