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注册表请教

楼主(2007-09-18):
wince注册表请教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在wince上安装一个软件,希望系统冷启动后该软件仍然可以使用,这样的话要怎样实现呢?软件只需要安装一次,因为接触不多,所以想请教这里的高人给些指导,谢谢
我的邮箱 moonstarlau@yahoo.com.cn
软件
注册表
wince

网友A:
首先要实现注册表保存功能!

网友B:
http://dev.eeworld.net/Develop/article/28/61731.shtm

网友C:
http://cache.baidu.com/c?word=wince%2C%D7%A2%B2%E1%3B%B1%ED&url=http%3A//blog%2E21ic%2Ecom/user1/2483/archives/2006/32996%2Ehtml&p=b43dc54ad7c305e643be9b7f0f43bb&user=baidu

网友D:
HIVE注册表 和
文件的存贮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