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修改 wince 显示分辨率 修改那几个文件 具体修改方法 分 ...

楼主(2007-09-13):
修改 wince 显示分辨率 修改那几个文件 具体修改方法 分不够+++
我原来的是 640*480的屏
后来换成 800*480的屏
驱动应该怎么样修改的 呢》》》
怎么样
驱动
分辨率
wince

网友A:
非标准屏 修改bsp
还有外面的load也要改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在你自己安装的bsp的相应目录下有一个类似video.reg,如我的路径大概是\Drivers\Display\I815\video.reg。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自然就会修改了,关闭存盘后重新sysgen一下,需不需要重新build我忘记了,你可以试试。我把分辨率由640*480换成1024*768了,都成功了。

网友C:
驱动是和硬件直接相关的,你使用的什么硬件也不说,什么样的BSP也不说,让别人怎么回答?你能确定别人和你的硬件是一样的?

网友D:
板子是 2440的
屏是 日立 的

网友E:
2440的话,你需要修改cfw.c,还有display驱动文件

网友F:
修改你BSP中的platform.reg注册文件中关于屏参数的设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