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中StretchBlt()的问题

楼主:
程序如下,将位图贴到客户区:
        CBitmap bitmap;
        bitmap.LoadBitmap(IDB_BACKGROUND);

        BITMAP bmp;
        bitmap.GetBitmap(&bmp);

        CDC dcCompatible;
        dcCompatible.CreateCompatibleDC(pDC);

        dcCompatible.SelectObject(&bitmap);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pDC->StretchBlt(0,0,rect.Width(),rect.Height(),&dcCompatible,0,0,bmp.bmWidth(),bmp.bmHeight(),SRCCOPY);

编译时最后一行出现2个如下错误:
error C2064: term does not evaluate to a function
error C2064: term does not evaluate to a function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bmp.bmWidth(),bmp.bmHeight(),

BITMAP 是一个结构,没有提供函数吧。
应该是
bmp.bmWidth,bmp.bmHe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