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的时序图应该如何来看,以及都能从中获得什么信 ...

楼主(2007-01-01):
请问芯片的时序图应该如何来看,以及都能从中获得什么信息
我只能从图中看出是甲信号(通过上升或下降)触发乙信号,以及某信号应该是常高还是常低.请问还能从图中得到什么信息.另外有没什么资料详细介绍如何来看这种图,以及图中那种交叉线是什么意思(就比如DATA和ADDR那种由两条不断交错的线表示的).
说的有点乱,希望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信号
信息
如何
资料

网友A: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网友B:
因为我原来也迷茫过,所以说说我的看法
交叉线是总线数据变化的时候出现,看数值,线基本没有意义
一般还要看触发的时候的延时问题,如果按照无延时处理会使数据错乱,一般用2个非门串联来解决延时问题,你仔细分析DATASHEET上的所有字母代表的意思就知道了

网友C:
谢谢2楼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