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C - WinCE- YH-999-自刷系统-Intel的XScale处理器

楼主:
我有一个YH-999,是个硬盘播放器,但是里面只是微软的PMC系统,只能播放视拼和音乐。
我想自己能不能刷刷系统,功能多一点。

网上搜索了一下 YH-999 是XScale 处理器 32M内存 20G硬盘 类似一个MP4

EBOOT_SECURE.bin  又是什么, 耍过1次官方的,下面是官方的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enter.samsung.com/content/FM/200501/20050117093959062_Latest_Firmware_Recovery_Utilities_2.0.zip

还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1。自己耍系统
2。想能玩游戏,读文档之类的
3。增加播放的视拼支持格式,现在只支持wmv
4。音频格式能增加吗?

网友:
1.自己刷系统肯定是可以的,问题是你的nk.bin从哪里来?如果你自己做nk.bin,那么你的BSP从哪里来?

2.PMC据我所知,也是基于wince的,所以玩游戏,读文档应该都是可以的。

3.4.同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楼上的,关键 是不可以,我才想刷,微软搞的,功能非常局限。
BSP又是什么。。。
自己怎么弄?

网友:
目前来说,没办法完成。

网友:
失望。。。
PMC的源代码谁有。?

网友:
增加视频格式,可以考虑下载其它播放器啊,不一定要刷系统的。

例如:TCPMP

网友:
增加视频格式,可以考虑下载其它播放器啊,不一定要刷系统的。

例如:TCPMP
-----------------------------------------------------------
我看,你就没弄过PMC,看看我发的连接就知道了,PMC (Portable Media Center)  怎么安装软件?
不能吗,你用模拟器运行上面的NK.bin  看看

对答案不满意,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