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发热大怎么办?

楼主:
用SAMSUNG的2440A做导航终端,400M主频,CPU发热严重,板子和机壳都很烫热.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使CPU降温?看到别人的导航仪亦热,略感欣慰,非我独有啊!

网友:
可以 降低 主频

优化 多占用 资源的代码

是不是 考虑 该一该 散热装置

网友:
哈哈,片子是够热的,兼因该鸡蛋没有问题。
散热是学问阿。顶一下

网友:
最好的避热方法是,外壳全部做塑料的.如果用金属装饰,金属导热快,烫的不行,估计可以煮鸡蛋了!

网友:
要我说,学习PC上面的方法,加一个风扇吧!估计能好一点……

网友:
这可不是台式机产品啊!

网友:
2440正常工作应该没有这么热.

网友:
降低工作频率
快赶上我的电脑了,主频567M

可以放到大英博物馆去
hoho

网友:
加热沉啊 找一找热沉的资料  ryosan的可以参考

网友:
2440降频升频比较容易死机,不知道谁有什么技巧?热沉是个什么东东?楼上的发份资料上来详细说明一下啊!

网友:
1、换U,用双核的ARM9芯片;
2、关闭2440中不使用的资源;
3、换PowerPC;

网友:
做好散热,只要7×24的高低测试通过,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