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高手帮我看一下,我用的lpc915,为什么开不了机!

楼主:
源代码如下,在模拟环境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可是烧到板子上,就开不了机了!

#include
unsigned long  data1;
int bitcnt;
bit Power_flag,Key_flag;
sbit P12=P1^2;
sbit LED =P1^1;
sbit Power=P0^0;
sbit Reset=P1^4;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clock_initial()
{
    TMOD=0x10;  //采用定时器1,模式1

    TR1=0;

    TH1=0x00;    //初始化定时器1

    TL1=0x00;

}

//串口发送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rsbuf1)
      {
          TI=0;

         SBUF = rsbuf1;

          while (TI==0) ;

          TI=0;

          }

//ASCII码转换
char ASCIITurn(unsigned char c)
{
  if (c>=0&&c<=9)
          {
          c=c+0x30;
          }
  else if (c>=0xA&& c<=0xF)
          {
          c=c+0x57;
          }
  return c;
}

  //   字符串输出
void putstring(char *rsbuf,int b)
{
  char i=0;
  char b1,b2;
  while(rsbuf)
  {
          if (rsbuf=='\n')
      {
           putchar('\r');
           putchar('\n');
       }
        else if (rsbuf=='%'&&rsbuf[i+1]=='d')
        {
             b1=ASCIITurn(b&(0x0f)); //另一种方式表达
             b2=ASCIITurn((b>>4)&(0x0f));
            putchar(b2);
            putchar(b1);
                        i++;
        }

         else
         {
             putchar(rsbuf);
            }
         i ++;
  }
}*/

//时间延迟
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
while (DelayTime)
{
DelayTime--;
}
}

//输出波形(整个编码波形)
void SentKey(unsigned long data1)
{

   char BitKey;

    EA=0;

    P12=0;
    delay(2070);
    P12=1;
    delay(1034);   //输出9ms的脉宽

    while(bitcnt)
                {
                BitKey=(data1>>(bitcnt-1))&(0x01);        //取位
               bitcnt--;

               if (BitKey==0)
                           {
                           P12=0;
                       delay(128);
                       P12=1;
                       delay(128);        //输出0信号脉宽
                       }
               else
                           {
                           P12=0;
                        delay(128);
                        P12=1;
                       delay(388);       //输出1信号脉宽
                         }
                   }
        Key_flag=0;
        delay(65000);

EA=1;
}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rsbuf1;*/
    unsigned int timer;
    /*char b1,b2;*/
    bit  temp;
    EA=0;
    TR1=0;
    timer=(TH1*256+TL1);            //读定时器1的值
    TH1=0x00;
    TL1=0x00;
    TR1=1;

    if (timer>1704 && timer<2442)           // "0"信号
    {
        temp=0;
     }

    else if (timer>3769 &&timer<4506)      //"1"信号
    {
        temp=1;
    }

    else if (timer>19906 && timer<29859)   //header信号
    {
        bitcnt=-1;
        data1=0;
                Key_flag=0;
     }

     bitcnt++;

     if (bitcnt>=1&&bitcnt<=32)           //开始接收前32位
     {
         data1=data1|temp;
     }

     if (bitcnt==24)
     {
            /*rsbuf1=data1>>(bitcnt-24)&0xff;
             b1=ASCIITurn(rsbuf1&(0x0f)); //另一种方式表达
             b2=ASCIITurn((rsbuf1>>4)&(0x0f));
            putchar(b2);
            putchar(b1);
             putstring("\n");*/

            Key_flag=1;
      }

     if (bitcnt<32&&bitcnt>0)        //左移
     {
           data1=data1<<1;
      }

        EA=1;

}

//复位
void ReSet(void)
{

    Reset=1;
    delay(4608);
    Reset=0;
    delay(2308);
    Reset=1;
}

//电源控制

void Power_Set(void)
{
     if (((data1>>8)&0xff)==0x30)
                 {
                 if (Power_flag==0)
                        {
                        Power=1;
                     delay(4600);
                      ReSet();
                     LED=0;
                    /*delay(5000);
                      LED=1;*/
                    Power_flag=1;  //开电源并且复位
                }
                else
                        {
                        LED=1;
                        delay(5600);
                        LED=0;
                    Power=0;
                      Power_flag=0;
                          }
                }
        Key_flag=0;

}

main (void)
{

   DIVM=1;

    EX0=1;

    EA=1;                        //开中断

    TMOD=0x10;             //采用定时器1,模式1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IT0=1;                     //下降沿触发

    ET1=1;

    BRGCON =0;
    BRGR1=0x02;
    BRGR0=0xF0;          //波特率为4800
    BRGCON =3;

    P0M1=0x00;
    P0M2=0x01;            //P0.0口为推挽
    P1M1=0x00;            //P1.1,P1.4为推挽
    P1M2=0x12;
    clock_initial();
        Power=0;
        Reset=0;
        Power_flag=0;

    /* Reset=0;
        Power=0;
        LED=0;
        delay(46100);   //延时200ms
        LED=1;
        ReSet(); */
   while(1)
   {
    /*if (flag==1)
       {
                 delay(46100);
                 LED=1;
           SentKey(data1);
        flag==0;
       }*/

       if(Key_flag==1&&((data1>>8)&0xff)==0x30)
                {
              Power_Set();
                }
                delay(6500);
                if (((data1>>8)&0xff)==0x00&&Key_flag==1)
                        {
                        SentKey(data1);
                        LED=1;
                        }
                delay(6500);

   }

}

网友:
开不了机应该 跟程度没关系,看看你的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应该 是在P1.5上上拉一个电阻,其它都不用接的。
还有就是跟复位电路有关的寄存器设置看看有没有写错,,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把程序分开功能,一块一块烧进去,,,看看具体是哪块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