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驱动资料

楼主(2007-05-28):
串口驱动资料
谁有串口驱动的详细的资料啊?或者有这样的网站吗?
网站
资料

网友A: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啊?是PC串口驱动还是什么芯片的串口驱动?

网友B:
串口驱动的教程,包括pc串口,和一些单片机的串口的驱动资料.谢谢.

网友C:
要看你是在什么平台上了, Linux吗?
如果是的话, Linux下串口驱动都大同小异, 你可以找个源代码看看.

网友D:
去我的blog上面看看,上面有关于串口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