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条为什么不动啊?

楼主:
同样的代码在vc6.0下没有任何问题,而在evc滚动条就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为什么啊?

hdm

网友:
代码如下:
void CMy1021Dlg::OnVScroll(UINT nSBCode, UINT nPos, CScrollBar* pScrollBar)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int nDelta;
        switch(nSBCode)
        {
        case SB_LINEUP:
                nDelta=-LINESIZE;
                break;
        case SB_PAGEUP:
                nDelta=-m_nVPageSize;
                break;
        case SB_THUMBTRACK:
                nDelta=(int)nPos-m_nVScrollPos;
                break;
        case SB_PAGEDOWN:
                nDelta=m_nVPageSize;
                break;
        case SB_LINEDOWN:
                nDelta=LINESIZE;
                break;
        default:
                return;
        }
        int nScrollPos=m_nVScrollPos+nDelta;
        int nMaxPos=m_nViewHeight-m_nVPageSize;

        if(nScrollPos<0)
                nDelta=-m_nVScrollPos;
        else
                if(nScrollPos>nMaxPos)
                        nDelta=nMaxPos-m_nVScrollPos;

        if(nDelta!=0)
        {
                m_nVScrollPos+=nDelta;
                SetScrollPos(SB_VERT,m_nVScrollPos,TRUE);
                ScrollWindow(0,-nDelta);
        }

        CDialog::OnVScroll(nSBCode, nPos, pScrollBar);
}

void CMy1021Dlg::OnHScroll(UINT nSBCode, UINT nPos, CScrollBar* pScrollBar)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int nDelta;
        switch(nSBCode)
        {
        case SB_LINELEFT:
                nDelta=-LINESIZE;
                break;
        case SB_PAGELEFT:
                nDelta=-m_nHPageSize;
                break;
        case SB_THUMBTRACK:
                nDelta=(int)nPos-m_nHScrollPos;
                break;
        case SB_PAGERIGHT:
                nDelta=m_nHPageSize;
                break;
        case SB_LINERIGHT:
                nDelta=LINESIZE;
                break;
        default:
                return;
        }
        int nScrollPos=m_nHScrollPos+nDelta;
        int nMaxPos=m_nViewWidth-m_nHPageSize;

        if(nScrollPos<0)
                nDelta=-m_nHScrollPos;
        else
                if(nScrollPos>nMaxPos)
                        nDelta=nMaxPos-m_nHScrollPos;

        if(nDelta!=0)
        {
                m_nHScrollPos+=nDelta;
                SetScrollPos(SB_HORZ,m_nHScrollPos,TRUE);
                ScrollWindow(-nDelta,0);
        }
        CDialog::OnHScroll(nSBCode, nPos, pScrollBar);
}

int CMy1021Dlg::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if (CDialog::OnCreate(lpCreateStruct) == -1)
                return -1;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reation code here
        CClientDC dc(this);
        m_nCellWidth=dc.GetDeviceCaps(LOGPIXELSX);
        m_nCellHeight=dc.GetDeviceCaps(LOGPIXELSX);
        m_nRibbonWidth=m_nCellWidth/2;
        m_nViewWidth=(26*m_nCellWidth)+m_nRibbonWidth;
        m_nViewHeight=m_nCellHeight*100;

        return 0;
}
void CMy1021Dlg::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
        CDialog::OnSize(nType, cx, cy);
        int nHScrollMax=0;
        m_nHScrollPos=m_nHPageSize=0;
        if(cx         {
                nHScrollMax=m_nViewWidth-1;
                m_nHPageSize=cx;
                m_nHScrollPos=min(m_nHScrollPos,m_nViewWidth-m_nHPageSize-1);
        }
        SCROLLINFO si;
        si.fMask=SIF_PAGE|SIF_RANGE|SIF_POS;
        si.nMin=0;
        si.nMax=nHScrollMax;
        si.nPos=m_nHScrollPos;
        si.nPage=m_nHPageSize;

        SetScrollInfo(SB_HORZ,&si,TRUE);

        int nVScrollMax=0;
        m_nVScrollPos=m_nVPageSize=0;

        if(cy         {
                nVScrollMax=m_nViewHeight-1;
                m_nVPageSize=cy;
                m_nVScrollPos=min(m_nVScrollPos,m_nViewHeight-m_nVPageSize-1);
        }
        si.fMask=SIF_PAGE|SIF_RANGE|SIF_POS;
        si.nMin=0;
        si.nMax=nVScrollMax;
        si.nPos=m_nVScrollPos;
        si.nPage=m_nVPageSize;

        SetScrollInfo(SB_VERT,&si,TRUE);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
///////////////////////////////////////////////////////////////////
int m_nCellWidth;
        int m_nCellHeight;
        int m_nRibbonWidth;
        int m_nViewWidth;
        int m_nViewHeight;
        int m_nHScrollPos;
        int m_nVScrollPos;
        int m_nHPageSize;
        int m_nVPageSize;

网友:
你单步跟到处理滚动的代码看看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这样帖一段代码来,既然你调试通过了说明没太大问题,你自己跟踪下代码定位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