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开发时,关于AD转换芯片7135的转换结果的问题

楼主(2007-07-09):
51开发时,关于AD转换芯片7135的转换结果的问题
用51板做东西的时候,AD转换芯片用的是ICL7135(双积分AD转换芯片)。我看见一些资料上面写着 用计数器对积分阶段进行计数,最后得到的计数减去1001就是AD的转换结果。
我有一点不明白:计数器的结果-1001就直接是AD 转换的数字结果,还是说这个计数与转换结果成一定的关系(例如是他的什么倍数关系)。
谢谢各位!
芯片
计数
开发
资料

网友A:
最后得到的计数减去1001就是AD的转换结果。

网友B:
我感觉你少写了一个0啊

网友C:
我这里有一个DATASHEET,它说把CLK反相,再和BUSY相与,输出的脉冲,就是
READING+10001, 果然你少了一个0

网友D:
是少写个0,大意了。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例如 2V的电压(参考电压是2.5V)最后计数结果是22001,减去10001就是12001.那么怎么换算成电压值呢?是将(12001/22001)*2.5V (此公式数据仅为说明用法)得出结果,还是别的什么方法转换为结果呢?
谢谢!

网友E:
你不应当用2.5V的参考电压,而当是2.0000V,这样读数就直接是电压。
Vi = READ / 20000 * Vref.
输入1.000V, 应读到10000 (你的计数值是20001).
如果一定要用2.5V或其它的参考电压,就要用上面的式子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