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延时问题

楼主(2007-04-12):
关于单片机的延时问题
我用单片机来读取PS/2信号,其中经常要用到延时,都是几十微秒的延时,
用keli c来编程好像实现不了,因为单片机的晶振用的是11.0592MHz的,一个机器周期就将近有一微秒。请问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没看过PS/2的通信协议,不过,1微秒一个周期,去换成几十微秒的延时,这方案就很多了,关系看PS/2的协议是怎么样的...
像:
一.直接就NOP到头
二.用汇编指令算一个10微秒的函数,然后传参控制到N十微秒
三.也可以特定的时间,用定时器,然后MAIN里的就在等,定时一到那就动作,这都可以.
具体看PS/2的了

网友B:
注意编译出来的汇编指令,

网友C:
这样啊。我试试看

网友D:
我试了一下,出现了一个问题,,我通过预编译指令“asm”在c代码中插入汇编代码,编译好像通不过,不知道问题处在那里?
#pragma asm
nop
nop
#pragma endasm
编译时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asm/endasm' requires src-control to be active

网友E:
要改几个编译器的设置...
具体可以搜一下坛子里的帖子,之前我答过一个朋友
现在在上班,你先找找,
实在不行的话,我回去再帮你看看

网友F:
不好意思 再来打扰,我没有搜索到,麻烦你回去帮我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