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息是哪个程序发出的?

楼主(2007-08-23):
这个信息是哪个程序发出的?
go to 0x30038000
argument 0 = 0x00000000
argument 1 = 0x00000000
argument 2 = 0x00000000
argument 3 = 0x00000000
到这里后不动了, argument 3 = 0x0000000 之类的是哪个程序发出的信息?
vivi or eboot ?
sc2410 开发板
程序
信息
开发

网友A:
使用串口线连接PC和目标机器,然后用超级终端看下输出就知道问题在那儿了.一般说来,你必须这样做.

网友B:
就是串口的输出信息,还是不知道哪里发出的这个出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