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A电池电量的判断

楼主(2007-11-13):
关于PDA电池电量的判断
我现在在做一个PDA的驱动,使用的是WinCE操作系统,要判断电池的剩余电量。
电池3600毫安,充满电是4.2V,PDA大概在3.5V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现在PDA本身可以检测到当前电压,有没有什么算法能从电压判断出电量的?希望大家指点。
电池
操作系统

网友A:
不能直接读取电量的信息吗?通过电压算就困难了吧。

网友B:
呵呵,这个应该是可以通过模块的指令直接读取出来的,需要用电压来判断吗?没听说过。。。

网友:
不过好象有一个电池容量监控软件,可以判断出来电池容量的,你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C:
在一定的输出的时候,
电池内阻由于放电而渐渐变大,输出能力渐渐下降,也就是电压会慢慢下来
输出电压和电量存在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测输出电压来作为电量粗略估计是可行的
至于这个:
充满电是4.2V,PDA大概在3.5V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那你线性化这个区间,把电池电量对应到这个区间即可
嘿嘿,用户不是专业人员,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它不会去再做研究的
嘿嘿嘿嘿嘿
放心吧,大家出手持终端产品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