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串口的手提,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我在调试一个无线鼠标的板的软件,现在想把一些数据通过串口送到电脑上观察,但是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我就用了一个USB转串口的转接线,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去调试。我先把它和另外一台有串口的电脑相连,两边都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调试,但是两台电脑之间不能互相通数据。希望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大虾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要设定相同的波特率,还有串口通信是要交叉的,2,3,5,
NB     PC
2-------3
3-------2
5-------5

还有,串口调试助手里面有发送数据的格式,HEX,BIN,也有显示格式,HEX,BIN,你要选对

网友:
你还要选定串口号,装了USB to RS232后,你要看它生成的是串口几,然后在调试助手里面设定相应的串口号和波特率等,注意,USB to RS232你插到不同的USB口,它可能生成不同号的串口(可以在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

测试方法:装好后,将调试助手设定好串口号,然后选自动发送,然后将USB TO RS232九针里面的2,3短路,数据就会回到自己笔记本上,即自己发自己收,另外PC也可以这样测试串口是否可用

还有什么不明白,可以E_mail:blue_robo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