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6.0的shell组件

楼主:
有那位高人能帮我介绍下shell组件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先看帮助文档。

网友:
这两天心情很差,只能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唉!
哪怕能帮到一个人也好。

网友:
shell 就是最早启动的应用,然后它在调用UI等。
相当于kernel初始化完成后,要运行应用了,控制权就交给shell了。。。。

网友:
Shell
coredll
accel_c, rectapi, wmgr_c, mgdi_c,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commdlg
None
commctrl
toolbar, updown, status, propsheet, listview, treeview, date, tab, progress, trackbar, capedit, rebar, cmdbar, dsa, tooltips

Standard Shell
cplmain
network, datetime, keyboard, password, owner power, system, display, pointercmn, mouse

网友:
WinCE的人机接口,explorer.exe等都在这里面

网友:
shell就是包括UI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