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封装了TCP/IP协议的无线模块

楼主:
西门子的MC3i封装TCP/IP了吗,所谓封装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发现一些所谓的封装了TCP/IP协议的GPRS Modem和我用mc39i拨号上网毫无区别,都是通过AT指令的,所以对这些概念开始模糊了
哪位大侠解释下,谢谢

网友:
就是内含TCP/ip协议栈,不然你要实现TCP,UDP的时候,就要自己写代码了

网友:
这我明白,只是不解那些通过AT指令拨号上网的模块是封装TCP/IP了吗,比如MC39i

网友:
很简单,你既然知道AT指令可以上网,检查所有用到的AT命令,看看其中是不是有TCP/IP相关指令不就可以了

网友:
LZ你被人搞糊涂了吧,AT指令和TCP/IP没什么关系啊。实现了AT命令的模块并不表示实现了TCP/IP协议栈。AT命令只是相当于快捷方式一样能让你上网,实际和上网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且上网也不一定要用AT命令,有些测试仪器像CMU200等,测试时也可以直接通过信令来测GPRS。

有些模块本身就是feature phone改造成的模块,如果做成模块,一般要依靠外部的TCP/IP。

网友:
想问问楼主怎样实现mc39i的拨号上网的
我的qq是 409068931,可以的话指教一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