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主机上建立FTP server的时候,wftpd32.exe总是 ...

楼主(2007-04-20):
为什么在主机上建立FTP server的时候,wftpd32.exe总是报错
具体显示如下:
wftpd32.exe------应用程序错误
"0x00401bdf"指令引用的"0x746c7569"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wftpd32.exe同某个软件冲突了还是什么原因?
内存
主机
应用程序
server

网友A(2007-08-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最近很严重。每次都没办法。只有冲撞。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B:
加msn hxhpq@hotmail.com 讨论

网友C(2007-10-01):
我打了patch后也变成这样了,只有改用filezilla server

网友D(2008-05-01):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