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我用EVC4.0连接EMULATOR,无法下载程序啊,谁知道咋回事?

楼主:
我用EVC4.0连接EMULATOR时,下载文件时出现如下提示:
Downloading file: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ing and retry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failed downloading

EMULATOR可以正常打开,只是编译的程序没有下载进去,用UPDATE REMOTE OUT FILE也打不开SERVER

选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菜单,进行TEST时,提示: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reported the following error: unable to load the device side components,please check server configuration settings

请教,该怎么设置啊,我试了几种都不成功,另外我没有串口!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你在tools-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properties
中startup和transport选择的都是activesync吗???

网友:
我是想用PC上的模拟器(就是用STANDARD SDK编译的),用ACITVESYNC连接EVC和DEVICE是OK的

网友:
你设置一下网络配置。在tools->configure。。。里面。 或者看看你的那个是否选的是standard sdk,很可能你马虎的选成了别的

网友:
comiscience:

选的是standard   sdk编译没错的,网络配置也没错,就是我的本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