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D_802_11_SSID 连接到AP

楼主(2007-12-01):
OID_802_11_SSID 连接到AP
wince下使用 DeviceIoControl
IOCTL_NDISUIO_SET_OID_VALUE
设置OID_802_11_SSID
GetLastError()返回0x57是怎么回事啊
如何连接指定的SSID呢?高手帮忙啊
wince
如何

网友A:
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吗?

网友B:
我们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相关的东西,但我们是在XP环境下,同样不成功
不过好象有个步骤:
1.关掉WZC(windows zero configuration),不过在CE的环境下可能没有
2.使用creatfile()获得无线网卡的handle
3.使用deviceiocontrol(),用IOCTL_NDISUIO_OPEN_DEVICE命令打开设备
如果不行再试一下加个deviceiocontrol(),用IOCTL_NDISUIO_BIND_WAIT命令

网友C(2008-12-04):
我也在研究,请问解决了吗
qq 2083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