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msk_k8,wrmsr_k7是什么命令吗?

楼主(2007-08-30):
rdmsk_k8,wrmsr_k7是什么命令吗?
在BIOs程序文件 BTAMDCPU.ASM文件中总是看到这样的类似指令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又没有查阅到相关资料!请高人指教下!
程序
资料

网友A:
每个CPU内部都会有一些寄存器用来保存它本身的信息,比如型号等。
rdmsr是读CPU内部某个寄存器的值
wrmsr是写把值写到CPU内部某个寄存器里去
ecx:要读或写的那个寄存器的index
eax:读出来或准备写进去的数据
rdmsr_k7,rdmsr_k8应该是个宏定义,你可以去看你的code里具体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