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了线程后,模拟器运行速度变慢????

楼主:
在EVC4下面,我做中国象棋游戏,使用了线程,并构造函数里面初始化,可是一旦编译完成后,模拟器上面的运行速度慢得吓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帮忙看看吧。

声明:CWinThread* m_pThinkThread;
在构造函数:m_pThinkThread=AfxBeginThread (_bogusthreadfunc,this,THREAD_PRIORITY_NORMAL);//把这句话屏蔽了,就恢复正常速度了
下面是几个关键的函数
UINT CThinker::ThinkProc()                //思考线程
{
        int i,cur,maxvalue[3],curvalue;
        char *bman,*btox,*btoy;
        int *pcount;
        CMove maxmove[3];

        const char strman[14][3]=
        {"帅","仕","相","马","车","炮","兵","将","士","象","马","车","炮","卒"};

//        TRACE("进入思考线程\n");

        while(1)
        {
                cs.Lock();
                if(m_bWaitForExit)
                {
                        cs.Unlock();
                        goto _EXIT;
                }
                cs.Unlock();

                cs.Lock();
                if(m_bWaitForCut)
                {
                        cs.Unlock();
                        goto _CUT;
                }
                cs.Unlock();

                cs.Lock();
                if(!m_bThinking)
                {
                        cs.Unlock();
                        continue;
                }
                cs.Unlock();

                curvalue=-10000;
                maxvalue[0]=-10000;
                maxvalue[1]=-10001;
                maxvalue[2]=-10002;

                cs.Lock();
                tlevel = m_nLevel;
                cs.Unlock();

                tdeep  =0;
                bman=tman[0];
                btox=ttox[0];
                btoy=ttoy[0];
                pcount=& tcount[0];
                *pcount=0;

                for(i=0;i<32;i++)
                {
                        tmanx=m_FaceToThink.man.x;
                        tmany=m_FaceToThink.man.y;
                }
                tside=m_FaceToThink.side;

                FixManMap(m_FaceToThink,tmap);

                cur=0;
                EnumList();

                i=*pcount;

                while(cur                 {
                        curvalue=SubThink(bman[cur],btox[cur],btoy[cur]);
//---------------------------
                        bman=tman[0];
                        btox=ttox[0];
                        btoy=ttoy[0];
//----------------------------
                        //防止兑子过快:
                        if(tmap[btox[cur]][btoy[cur]]!=32) curvalue-=BV1[4]/18;

                        /*TRACE("%2d: %s(%2d,%2d) - (%2d,%2d) =%4d\n"
                                ,cur
                                ,strman[ManToType[bman[cur]]]
                                ,tmanx[bman[cur]]
                                ,tmany[bman[cur]]
                                ,btox[cur]
                                ,btoy[cur]
                                ,curvalue);*/
                        if(curvalue >maxvalue[0])
                        {
                                maxmove[2]=maxmove[1];        maxvalue[2]=maxvalue[1];
                                maxmove[1]=maxmove[0];        maxvalue[1]=maxvalue[0];
                                maxmove[0].man=bman[cur];
                                maxmove[0].x=btox[cur];
                                maxmove[0].y=btoy[cur];
                                maxvalue[0]=curvalue;
                        }
                        else if(curvalue >maxvalue[1])
                        {
                                maxmove[2]=maxmove[1];        maxvalue[2]=maxvalue[1];
                                maxmove[1].man=bman[cur];
                                maxmove[1].x=btox[cur];
                                maxmove[1].y=btoy[cur];
                                maxvalue[1]=curvalue;
                        }
                        else if(curvalue >maxvalue[2])
                        {
                                maxmove[2].man=bman[cur];
                                maxmove[2].x=btox[cur];
                                maxmove[2].y=btoy[cur];
                                maxvalue[2]=curvalue;
                        }

                        cur ++;
                        cs.Lock();
                        m_nPercent=((cur+1)*100)/i;
                        cs.Unlock();

//----------这一段要保证随时能调用
                        cs.Lock();
                        if(m_bWaitForExit)
                        {
                                cs.Unlock();
                                goto _EXIT;
                        }
                        cs.Unlock();

                        cs.Lock();
                        if(m_bWaitForCut)
                        {
                                cs.Unlock();
                                goto _CUT;
                        }
                        cs.Unlock();
//        --------------------------------
                }

//结束一次计算:
                cs.Lock();
                float f;
                f=(float(maxvalue[0]-maxvalue[2])/(float(maxvalue[0]+maxvalue[1]+maxvalue[2])/3));
                if(f<0.1 && f>-0.1)
                m_moveResult=maxmove[rnd(3)];
                else
                {
                        f=(float(maxvalue[0]-maxvalue[1])/(float(maxvalue[0]+maxvalue[1])/2));
                        if(f<0.1 && f>-0.1)        m_moveResult=maxmove[rnd(2)];
                        else                m_moveResult=maxmove[0];
                }
                /*TRACE("结果: %s(%2d,%2d) - (%2d,%2d)\n"
                        ,strman[ManToType[m_moveResult.man]]
                        ,m_FaceToThink.man[m_moveResult.man].x
                        ,m_FaceToThink.man[m_moveResult.man].y
                        ,m_moveResult.x
                        ,m_moveResult.y);*/

                m_bThinkOver=TRUE;
//-------------------------
                for(i=0;i<32;i++)
                {
                        m_FaceToThink.man.x=tmanx;
                        m_FaceToThink.man.y=tmany;
                }
                m_FaceToThink.side=tside;
//-------------------------------

                cs.Unlock();
                goto _DDD;

_CUT:        cs.Lock();
                m_Cut.SetEvent();
                if(m_bWaitForCut)m_bWaitForCut=FALSE;
                cs.Unlock();

_DDD:        cs.Lock();
                m_bThinking=FALSE;
                cs.Unlock();
        }

_EXIT:        //TRACE("退出思考线程\n");

        cs.Lock();
        m_Stoped.SetEvent();
        cs.Unlock();
        return 0;
}

UINT CThinker::_bogusthreadfunc(LPVOID lpparam)
{
    CThinker* This=(CThinker*)(lpparam);
    return This->ThinkProc();
}

网友:
估计是你的线程占cpu多了,搂主查一查。

网友:
给大家推荐个

好的技术群  大家一起学习啊

网友:
1楼说的正确,你的线程占cpu多了

网友:
如果线程不需要动作的话,最好让它处于空闲状态, 一般可用WaitForSingleObject等待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