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疑问

楼主:
小弟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下大虾们几个问题:
1.操作系统是用来协调进程和调度CPU处理进程的,每个进程通过相同的时间片
来被CPU处理,那么操作系统自己是不是也通过时间片来被CPU处理

2.当我开启一个windows窗口后,我不关闭这个窗口,那么CPU是不是还要不停的循
环处理这个窗口?

3.当我编写一条指令,作用是往硬盘上写入一个文件,这条指令通过CPU执行,CPU
怎么执行的?

4.我们编程序经常要给一个常量开辟内存空间,比如我写一句int a=2;这句话是由
cpu来执行的,那开辟空间的动作是有CPU的行为还是操作系统的行为?

5.通常在进行往磁盘写入文件时,如果存在缓冲区往往能提高CPU的效率,比如我写了一句将内存中数据存入磁盘文件的语句,这一条指令被cpu执行,cpu将数据写入到缓冲区,那么等到缓冲区满的时候,是再由cpu往磁盘写入文件还是由操作系统来往磁盘写入文件,如何执行的?

6.操作系统中没有任何进程的情况下,cpu还要执行操作系统吗?操作系统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于计算机中的,它是每时每刻都要被CPU执行吗?操作系统的书中说操作系统可以进行CPU管理和存储器管理==,那cpu管理怎么管理?调用cpu管理cpu?

网友:
1.操作系统是用来协调进程和调度CPU处理进程的,每个进程通过相同的时间片
来被CPU处理,那么操作系统自己是不是也通过时间片来被CPU处理

任何一款操作系统,都是运行在CPU之上的,都是向下对CPU管理,向上提供应用程序的接口。操作系统本身,也是需要CPU来支持 的啊,如果没有CPU,操作系统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管理的对象都没有了!

网友:
2.当我开启一个windows窗口后,我不关闭这个窗口,那么CPU是不是还要不停的循
环处理这个窗口?

这个是要看你的操作系统的调度方式,但WINDOWS是以消息机制来处理的,一般情况下,是有事件产生的时候,才会对该窗口进行处理!

这个问题,你应该多看看消息处理机制的问题了!

网友:
3.当我编写一条指令,作用是往硬盘上写入一个文件,这条指令通过CPU执行,CPU
怎么执行的?

这个不好回答,每款CPU有它自己的指令,有它自己的执行方式~~~具体执行过程 ,数据手册上也未必会有,这个是需要保密的!

网友:
谢谢啊,我就是不理解这cpu自己还有指令?它自己的指令提供给自己执行吗?比如我写条指令让cpu把内存中1000个字节的数据写入外设,难道cpu还要自己在调用自己的一条指令来往外设写?

网友:
看看《计算机系统要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