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PC端不能正确接收"0x11"字符的问题

楼主:
工程调试中测试中发现:
PC端不能正确接收0x11字符
使用串口工具,串口环回.
使用16进制发送
0x0001020304...171819
以上20个字符,除了0x11以为其他都能正确接收.
使用示波器检测信号.存在0x11的波形.
试验了以下几种通信设置:
9600,8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
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4800,8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

很奇怪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PC端对此字符有什么特别解释?

另外:PC端发出该数据,使用单片机进行接收,接收正常;但单片机发送给PC端,PC端就不能正确接收

网友:
uart出现故障,一般会出现连续的几个1,是不是你的PC程序自动认为它是故障了

网友:
1.关闭串口流控(怀疑你使用了xon/xoff软流控)
2.如果你用VB做的接收程序,那么使用2进制方式接收数据

网友:
多半是这个原因:
1.关闭串口流控(怀疑你使用了xon/xoff软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