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除一个驱动器盘符呢?

楼主:
以下代码能够卸除D盘的卷,D盘没有读写操作后先将其锁定,然后再将卷卸下,之后打开我的电脑后不能再访问D盘(但是我的电脑中依然能看见“驱动器D”)。但是我想进一步删除盘符D(即在我的电脑中不能再看见D盘),而且能再将D盘装配上去,且里面的数据不能丢失,如何实现呢?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HANDLE hDevice;//handle to the drive to be examined
BOOL lockResult;//lock results flag
BOOL dismountResult;//dismount results flag
BOOL unlockResult;//unlock results flag
DWORD cbReturned;//discard results
DWORD dwError;

cout<<"Dismount drive D, Y or N?";
char chDismount;
cin>>chDismount;
if(chDismount == 'Y' || chDismount == 'y')
{
  //打开卷
  hDevice = CreateFile("\\.\D:",//drive to open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share mode
   NULL,         //default security attributes
   OPEN_EXISTING,//disposition
   0,            //file attributes.
   NULL);       // don't copy any file's attributes
  if(h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can't open the drive
  {
   dwError   =   GetLastError();
   cout<<"Fail to create file!"<
   return;
  }
  //当驱动器D无读写时,即可锁定卷
  lockResult = DeviceIoControl(
   hDevice,
   FSCTL_LOCK_VOLUME,
   NULL,
   0,
   NULL,
   0,
   &cbReturned,
   NULL);
  if(!lockResult)
   cout<<"Fail to lock volume!"<
  else
  {
   //锁定成功即可将卷卸除
   dismountResult = DeviceIoControl(
    hDevice,
    FSCTL_DISMOUNT_VOLUME,
    NULL,
    0,
    NULL,
    0,
    &cbReturned,
    NULL);
   if(!lockResult)
    cout<<"Fail to dismount volume!"<
   else
    cout<<"Dismount successfu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