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请教一个好像是485的问题。

楼主:
我的工程应用:

(电脑)--(板-无线模块)           (无线模块)---(板子1)--(板子2).....

上位机接了一个232转485的板子,上面再插了个深圳买的无线模块。然后离电脑300米的仓库顶上也接了一个板子,上也有一个无线模块。它后面用485串了很多板子。
板子的作用是上面接一传感器,测温度,也就是仓库很多角落都有这样的板子,测不同角落的温度。

板子是自已做的。

现在问题是。我仓库顶上的板子(不含传感器,只起传输数据作用)往后面串,最多只能串9块板子,9块就正常,如果串多了,我上位机发命令,下面的板子就有些有响应,有些没有响应了。

不存在数据量多的问题,因为上位机发的指令有地址码的,指定查某一块的温度,该块才回反回结果。不是下面串的反有板子一起回发结果。这个应该就不是数据量大的问题了。板子上的芯片程序也没有问题,我如果地址码设为1-10(10块为例),我单独接1-9可以查,单独接2-10也可以查,就是1-10所有接起来,其中某几块就不能查了,其它正常。

还有情况就是同一厂家发过来的无线模块,有一块最多只能下挂九块,有一块最多只能下挂十块。但都不能再往上了。为什么两个无线模块有区别呢?是不是485往下只能带这么多板子,但是这些板子都是单独供电的,所有电路是自已设计的,就电脑室和仓房顶上的这两块板子上的无线模块是买人家的。

如果是因为485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我下面一共需要接十四块板子,如果一个无线模块带七块板子,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用两个就是了,但需求是必须一个仓房只能一个无线模块,因为天线很长,架多了不好看。

问厂家,厂家说这无线模块485不行,而且回答得很模糊,问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这里问问,看有朋友遇到过同类问题没有。该如何解决啊?

在线急等,麻烦高手帮帮

iyj

网友:
485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怎么解决啊?谢谢啊

网友:
用有源的485中繼器,另外485布線也要注意一下,終端電阻也要接上,也可以考慮把速率降低。

网友:
485布线要采用线型 不要采用星型
终端匹配电阻要加(去除电缆末端的信号反射影响)

网友:
看看能不能换个485功耗小的485通讯芯片。

网友:
有485中继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注意总线的拓扑结构,不要走T行和星型,走U型试试看

网友:
你的节点很少,一般的485芯片能带32路,我一般使用20左右,多了就加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