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延时程序的计算问题

楼主:
例如如何求下列程序延时时间: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0)
    {
        for(i=0;i<125;i++);
      }
}
用“;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一个空语句执行的时间是多少?
也该和晶振频率有关吧,我用的是12MHZ
以前都用汇编的,C的不会算,参照了几个程序算了一下反而迷糊了
谢谢帮忙!

网友:
请楼主参考一下文章

http://www.cnblogs.com/fengmk2/archive/2007/03/12/672477.html

网友:
是跟频率有关,这个延迟程序延迟并不很准确。

网友:
做了一下仿真,把125该成75就差不多准了

网友:
简单啊,找两个IO ,在这个两个状态之间, 用示波器看波形撒

一卡就出来拉 呵呵,而且准呢 嘿嘿

网友:
看着是很难算的,还是用示波器看好.

网友:
为什么不用定时器呢?

网友:
C语言写延迟确实不精确  大概是那个延迟时间

网友:
C语言编的要有示波器补助才能算出延时吧。用PROTEUS防真下算出来应该比较好吧。

网友:
如果要计算的话,只能查看他编译出来的汇编。这样会比较麻烦。

如果你有硬件,可以拉一个脚位出来,在开始Delay时候拉动一下脚位,在结束后拉动一下,用示波器抓波形可以看到时间。

最后,我通常的延时都是用定时器做的,这样子做会比较精确,而且发现时间还没到可以推出函数去做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