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485,485再转回232问题。急!!!高手进!在线等待

楼主:
我们现在做考勤系统,软件已经完成。硬件用rs232读卡器读取卡信息,通过串口传入计算机。现在把读卡器直接连到计算机的串口能够读取到卡信息,但是,由于我们的计算机与读卡器的距离比较远,大于有效距离15米,大概有几百米,所以我们将计算机的串口连接了一个232转485转换器,然后通过网线传输,在读卡器端再用一个485转232转换回来,连接上读卡器。结果现在就没有信号,就是什么信息都读取不到。已经试了好几天了,485转换器有源、无源的都试了,就是没有反映。各位高人给看看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由于485转换器和rs读卡器都是母头,所以之间接了一个连接头,这个有什么说法吗?用不用加什么电阻之类的东西?

在线等待

网友:
各位高手,我在线等待

网友:
我觉得应该加入匹配电阻吧,两边都加入120欧的

网友:
因为485是差分线,只要普通电阻加在差分线上就好了,比如说data+,data-两根线,把电阻一脚接data+,一脚接data-

网友:
我现在是这样接的:
计算机串口(Com1)--232转485转换器--双绞线(几百米)--232转485转换器--232口读卡器。
就是中间把232转成了485,又把485转回了232。
你说的就是在双绞线的两边的转换器上接电阻吗?
我比较笨,是不是就是D/A+和D/A-那?

网友:
是的,把电阻接到RS485差分线上,两边都要接

网友:
好的,我先回去试一试。
如果不行,还有没有其它的什么可以处理的方法

网友:
在读卡器端再用一个485转232转换回来,连接上读卡器。
=================================
读卡器的串口应该是3线制的,没有RTS、CTS,普通的485转232肯定不行了,你需要找一个支持三线制的RS232的转换器。
RS485连法是+对+,-对-,或A对A,B对B,与终端电阻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to numbbb(空白的历史1966至1976)
什么是“支持三线制的RS232的转换器”,上哪能买到,怎么接?
请指教!

网友:
numbbb 说的接法是对的,就把串口的txd,rxd接入232->485转换器就行了,接法就如numbbb所说,不过呢,因为你是长距离,所以最好加上终端电阻

网友:
你看一下485的网络模型不就很清楚了,,,120欧姆电阻是加在总线终端.....

网友:
我回去试一试,明天给结果。
希望各位大侠明天再来,如果不行,我再咨询。

网友:
120电阻作用是消除导线的天线效应及回波。

网友:
搂主可以先随便接2根线用作485线看看是不是可以通信

网友:
各位大侠在不在呀?还是不好使呀!
仍然是没有任何反映。如果把RS232读卡器直接接在计算机串口就好使,只要中间加上两个485转换器就不行,什么反映都没有。

各位高人救救我!!!!!!!!!!!!!!!!!!!!!!!!!!!!!

网友:
高人都在不在呀?

网友:
485是单工传输的,一端发送另一端就不能发,否则信号就会乱掉。
建议选用电脑上的两个串口来试一下这个485是否正常,然后再接上机器试。

网友:
最直接简单的办法:打电话找卖给你485模块的人来技术支持就好了,哈哈

网友:
我估计是AB线接反了,这个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应该不是120Ohm匹配电阻的问题,距离也不长。波特率不知道,无法精确判断,我们试过几百米用115200通信也没有问题。485和232不一样,232需要交叉连接,485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是A接A,B接B。
还有一个可能是其中一个转换器坏了。
要精确判断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AB线上是否有信号,也可以用短的线先试,OK再用长线,可以排除其它的可能。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的支持。
不好意思隔了这么多天才回复。
回“island0209(海岛)”:卖的人全都不懂,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卖这个??!!
回“nut_cz(坚果) ”: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不好使。

我们最后又从沈阳原来卖给我们好使的485的那家买了,就是贵,但是确实好使。现在真搞不懂,沈阳那家发给我们的就怎么试都好使,这边买的就怎么都不好使,有源无源都试了。唉,郁闷。
新的485转换已经发给我们了,我已经测试了,都好使。

网友A(2007-06-05):
你好,我在网络上看到你用232转485转换器延长232通信距离,发现不能实现。其实这样使用是错误的,因为232事全双工的通信,而485是半双工的通信,中间肯定是不能通信的,你可以使用232转422的转换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422是全双工的通信。可以加我的QQ:413317523,或者电话联系我:13714501164,我们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请您赐教!

网友C:
您买的是什么牌子的转换器,多少钱啊!cuidekun@163.com

网友D:
RS232串口在距离超过15米时,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RS232远距离驱动器(MODEL155-3),距离可以满足1千米以上(9600BPS).具体资料可以登陆:http://www.rs232.cn查看.
我们分析一下你测试不通的原因吧:RS232是全双工模式,你采用RS232<=>RS485转换到RS485信号,他是半双工工作模式,这就是信号不通的原因.你可以用RS232<=>RS422测试.不过,也有不托的地方,用仪器可以测出来.

网友E(2009-03-08):
请问楼主解决没,我认为是通讯方式的问题.

网友F(2010-02-28):
远距离 RS232 传输 如果是3线串口的话,可以 用 RS232远程收发器 来解决
或者
用 RS232转485 -- 485/RS232 来延长传输距离
请看 武汉鸿伟光电
E232Y RS-232无源隔离远程收发器
E485C RS232/RS485/RS422无源转换器
E485D RS232/RS485/RS422有源隔离转换器
都有 连接示意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