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狂等:evc 用命令行写build如何指定SDK?

楼主(2007-01-30):
在线狂等:evc 用命令行写build如何指定SDK?
evc D:\Build\Source\Maway\source\Guide\Guide.vcw /make "Guide - Win32 (WCE ARMV4I) Release"
这个是指定平台的...不知道如何才能指定SDK哈?请教ING...
平台
source
在线
如何

网友A:
编辑界面就有许多得选择框,其中就有一个时选择当前得模拟器得;你试试看

网友B:
/CECONFIG [
] - use specified configuration
sample
/CEConfig="Pocket PC"

网友C:
没有用过命令行,但楼上的回复是对的。

网友D:
MS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就要选的啊~!~
我没用过命令!~
看你要用哪种CPU了,都有对应的指令集的,然后SDK好象是预先装好的吧,然后在界面上选择啊~!

网友E:
我也是新手,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